【讨论】DIY BGA机器的目标

楼主(2010-01-13):
本论坛集中了很多BGA机器的DIY朋友,有制造出了不少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实体机器,但是总体来说缺乏一个目标。总结目前的情况,提出一个DIY BGA机器的目标看来有一定的必要,现在我来设想一个目标,是否实际大家来讨论,既可以对目标的实现提出方案,也可以对目标本身发表不同意见。

在保证正常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1.低成本化:一般小型维修店毕竟是大多数,控制目标成本在1500元以下我觉得是比较适当的。
2.小型化:成品面积略大于最大的主板,高度不超过30厘米,这样可以减少使用的材料量,同时有利于降低成本。
3.傻瓜化:增加控制的自动能力,实现降低劳动强度。这个目标可能会增加成本,但是如果能够用单片机来做,目标是有可能在成本约束下实现的。
4. 低功耗化: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总功率尽量减小,最好不要超过1500W。一般可以使用半封闭空间和隔热材料防止无谓热散发来降低功耗。

这几个目标是努力的方向,是否能够实现要看DIY朋友的努力。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实现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欢迎各位朋友发表个人意见,拒绝灌水

网友:
从我的情况来说说这三个目标
1 。 低成本:BGA的成本包括两大部分,温控器和支架 用便宜的温控器(也完全可以用现成的设备,比如带温度显示的大风枪或是8205),也就是手动控制加热过程,要求丰富的BGA经验,刚开始一定要用费板多练习。 支架部分可以做成粗钢丝(三轮车的钢丝)做成的网,有一定的硬度来支撑主板。
2。小型化:完全可以采用旧机箱,高度一般都是 16-20厘米,机箱内部可以安装温控器和控制开关,加上上加热部分,我认为总高度不应该限制,毕竟BGA的时候产生的有害气体还是需要空间来散发的,空间太局促对身体不利。
3。傻瓜化:能做单片机的朋友不难搞定,或是买个带曲线的温控器,成本上会增加200-1000元不等,同时支架和夹具也应该相应的提高点要求。

目前对我来说,支架和夹具不是问题,而且可以做比较美观和实用,关键制约的是可程序化的温控部分

网友:
支持张老,为我们考虑

网友:
忘记了一条功耗的要求,加上去了。

至于具体机器采用何种方式,红外,热风,红外热风混合,单温区,2温区,3温区还是别的温度分布方式不做任何限制,加热源器材不做任何限制,机械结构不做任何限制。
大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但要有一定根据,不是乱想。

网友:
自己正在制作当中,虽然是以上述目标为准,资金还是控制不了。虽然是制作简易型的,在制作到一半的时候连材料带工具的投资已经接近1500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你完成以后 开始制作第二台的时候 成本就能控制下来了 哈哈 俺是“过来人”

网友(2010-03-01):
单发热砖用德国产的就要1千5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