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W普通电烙铁怎么取下内存旁边的场效应管

楼主(2010-01-13):
我用普通的35W电烙铁溶化焊锡,可是一接触管脚焊锡就凝固了。 焊电容的管脚还行。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是用风枪吧,不至于穷到连风枪都买不起。

网友:
如果那管被击穿坏了,就用烙铁在上面加热,直到锡熔了就能拿下来了。第一次我是这么处理的。
你信你试试。

网友:
换个瓦数大点的烙铁试试 本人还是建议用风抢取

网友:
用烙铁是可以下的,方法是先用烙铁焊两脚并用镊子挑起,然后用烙铁加热金属块直到场管可以动,用镊子横向推开,不要揭焊盘有揭掉的危险。重新焊上也不是容易焊好,而且会比较难看,难看还不要紧,如果金属块没有很好和焊盘焊接还影响场管散热,用不了多久又烧掉。但是如果是第一次做,恐怕有焊盘被揭掉的危险存在。还是用风枪吧。

如果你的烙铁连管脚都焊不动,不是你技术不行就是你的烙铁不行了。

网友:
场管下面通常都有大面积的铜箔辅助散热,所以烙铁的热量很快就散掉了。同理主板上的大电容也不好焊。

网友:
40W烙铁,平头的,在贴边上面先加点锡,然后固定在贴边上面,看到锡荣化了,轻轻顶起来,然后加热两只脚,就可以拿起来了~! 新手用风吹控制不好温度拿不出来的,而且容易吹坏内存槽

网友:
用烙铁是可以下的,方法是先用烙铁焊两脚并用镊子挑起,然后用烙铁加热金属块直到场管可以动,用镊子横向推开,不要揭焊盘有揭掉的危险。重新焊上也不是容易焊好,而且会比较难看,难看还不要紧,如果金属块没有很好 ...
引用 网友A:

是这意思 呵呵 我觉得还蛮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