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点不亮 诊断卡不跑 显示4个----

楼主(2010-01-13):
如题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 新手
下次发求助贴请将故障板子型号,接口类型,基本检测数据等信息贴上来
点不亮

网友:
CPU没工作 查主板各电压 时钟 复位等

网友:
楼主,CPU风扇转了吗?CPU风扇没有转的话,查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CPU风扇转,说明主板触发上电,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上的各项供电 看一下CPU 的工作电压 也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分清楚是没有复位
还是复位没有跑代码!
诊断卡上的REST灯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对,我不是修板的,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想学习一下,CPU风扇正常转,就是诊断卡不跑码,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研究一下先。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双敏uc61vm m2 pro v2 ,风扇转,cpu不跑码,不知道该怎么测,知道的帮我们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多为复位电压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