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开机密码提示

楼主(2010-01-13):
一个东芝M2的老本 一开始拿过来解密 有一料板就换个BIOS想就可以了 谁知道换完出现 ALERT:system protection failure PASSWORD:
密码不管打什么一下就关机了~~应该不是BIOS密码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密码应该不在BIOS芯片内
换回原来的吧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期待中。。

网友:
把bios换回去

网友:
你们再找一下板上有没有24或者93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