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到老外   一台DV6000  开机掉电  上电到0。35左右马上掉
这块有维修过  细查没有短路地方  ENE  供电  全换过
还是原来
开机灯会闪   ?????

网友:
老外的电流大,换个适配器吧,
我遇到一个

网友:
不放CPU会不会掉,重点还是查CPU供电线路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型号一样毛病的等修.

网友:
看这个电流,应该是在开启后端电压出了问题,是不是欠压了,还是过压,查一下,不然就是有短路

网友:
应该哪里有短路才掉电

网友:
有地方断路了

网友:
查适配器里的300V电容

网友:
很可能是那个供电芯片虚焊导致的

网友:
看电流像是没过cpu哦

网友:
看来是有保护的地方,

网友:
CPU电压还没有出来是吧

网友:
是不是VCORE没有出来  保护了吧?

网友:
电压没上全吧

网友:
Dv6000的机器用的都是NV的BGA,和V3000一样的思路去整就对了。

网友:
我有一块跟你一样的问题。本来是可以亮机的。只是无线网卡找不到。后来把南桥重新做了一次。再点就只能上到0.35了  。正在郁闷中。

网友:
和DV9000的差不多,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