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0-01-13):
DV2000 945芯片 GO7200显卡 在进系统的滚动条之前就没图像,灯管是亮的,PE也是一样。SB\显卡\显存\都换过了(当然主板电压都是正常的)现在真的不知道哪里下手了,有修过的高手给说说吗~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 那次是干了北桥好了 按道理和北桥扯不上关系 可就是做了北桥就OK了 可以试下

网友:
我曾经也朋友 显卡从新置球 可以开机了 但是始终做不进系统 后来杀南桥 不行 杀北桥 OK 不明白道理
三个桥被我杀了一遍 也满郁闷 有种乱杀的感觉

网友:
不太明白 在滚动条之前都没有图象 那怎么叫不能进系统呢 直接没显示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可能大一点吧,不行再干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我换过SB好过,但是这次无效了。

网友:
你换的什么显卡哦,应该那显卡有问提,再换,

网友:
我来见识下,不敢妄下断论,干哪个桥都要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