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E 不触发!

楼主(2010-01-13):
一块845e , MS-6566E,不触发。测开关针两脚,6伏,0伏。6伏是电源紫5伏经过一个,0。32K的电阻供给的。I/O用的是W83627HF-AW,我已换了一个从料板上拆的,晶振也已换过,南桥已加过焊,还是没搞定。,请指点一下,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换之前检查过上电触发的要件没有?
3VSB 正常不?
MSI的3VSB供电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先找找,再查查你说的那个管子,谢谢。

网友:
还是IO得问题比较大,在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
I/O 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确定是开机电路问题,可以跑开机电路,不信查不出故障来

网友:
I/O的61脚是待机电压6。17伏。68是0伏。

网友:
67 脚3.3V有吗?

网友:
别一个劲的换IO
先查查关键点

网友:
谢谢几位老师,我没招了就把板子上了BGA机,重点做了两次SB 。过会再点就开机了。谢谢几位的指点,是正路,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
我没找到那个3。3伏的管子,继续找。

网友A:
68脚0v你真强呀 都零v了 你还不查开机排针到68的线路 晕

网友:
68PIN 道开机排针和5V电源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查ATX 9脚连接的三端稳压器1117或1084,一般是3。3V,LZ说的6V不正常啊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12说的对。

网友:
5V经32K电阻后变成6V?
换过MS-X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