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m 通电短路

楼主(2010-01-13):
本人才开始学修本本,很多经验都还不够。今天早上却来了一个DELL D600的机器, 据客户描术是通电不显示,于是我接上自己的可调电源 哇!好大的电流,谁都知道是短路了,根客户报价同意修后,拆下主板用万用表测了下发现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全部是0 于是把北桥从主板上取下来,谁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北桥取下来发现掉了八个焊盘。我晕!而且取下的北桥测得结果不是0  再测北桥背面的电容还是0    唉!惭愧之极。这下糟了,不是北桥问题还会是、、、、、干脆把南桥取下来看看吧,取下南桥,呵呵  没有短路了,换了个新南桥上去, 一通电  猜,怎么了。电流又是极大。我我我我我我我气。一测南桥洗白了,心想应该不是没有焊好,而是电压不对吧;取下南桥通电,测得输出的2.5V 的电压高了很多,换了一个电源芯片电压OK  再换了一个南桥上去通电正常/。接下来头痛的时候来了。北桥怎么办嘛。八个焊盘。哎!没有办法只有慢慢接线,哪知八个焊盘都有用的,晕哦。一会儿,终于接完了,用胶把接的线处理了下/。装上北桥。通电看电流完都完了,没有自检,在0.55A就不动了。用带灯测试仪来测了下。却发现北桥有两个空焊。于是给北桥重新加过焊后,再用带灯测试仪测了下,没有空焊了,心想好了。通电电流还是一样在0.55A就不动了。哎  全是我的错啊!技术不到家。经过测试,测到CPU没有1V复位电压。这怎么办嘛,心想北桥还是没有焊好,取下北桥看了看图纸CPU复位到底是哪根线,看到CPU复位的哪点没有空焊呢,而且焊得挺好的。没有办法再把北桥装了上去,给南桥加了一下焊,通电OK了。

网友:
如果最初就用小电压烧一下哪里发烫就好了,修得累,不过还是 厉害,换过几次桥还是修好了

网友:
维修就是不能着急的.从易到难的.

网友:
楼主这么把桥换来换去俺确实佩服呀!短路呢我都是加电烧呀,一般都会烫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上这位,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