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做显卡不开机,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F31,刚开始电流跳1,25屏幕不亮,做了下显卡,不开机!以前修F31都是显卡问题,这次在BGA上烤的时间长了点,把显卡拷动了,就不开机了,那位同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静电?

网友:
是不触发,我也以为我显卡没做好  现在我把显卡取下来也不触发

网友:
主板开机前有检测BGA 的好坏 如果反馈没有 就是不会开机的  应该是触发保护 显卡要做好。
如果是无铅的显卡 就是考的PCB 有问题了
此板要换

网友:
板子烤时间长 有可能板子里面坏掉了

网友:
看有没有碰到别的件

网友:
板子坏了吧。取显卡,不上也会触发的啊!静电?

网友:
看一下周边有没有连锡的,,,在换一个显卡。。

网友:
冬天静电防护得做好,就刚才修了块板,网卡无缘无故短路了,以后工作得带静电手环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或者把其他东西焊短路了 仔细看看吧

网友:
按开关不触发?
先看EC有不有收到开关3.3V的电压跳变。

网友:
可能是少零件了,仔细找找

网友:
其它件连锡了,烤坏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