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65主板跑D4故障

楼主(2010-01-13):
一块INTER 865主板,跑D5代码,查内存供电2。5V 1。2V  系统总线3。3V   时钟 1。2V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也打了都正常,想刷BIOS但自己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BIOS芯片, 不知道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查?

网友:
一般是BIOS数据问题,如果编程器不支持INTEL,SST49LF004B这个应该支持吧,用这个代换试一下

网友:
好的。我去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I/O有可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