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里显示有主从盘,进WINDOWS从盘就没了

楼主(2010-01-13):
一个是主系统盘,一个是从盘,进BIOS看有这个从盘,但是进WINDOS后盘就不见了,跳线也重新跳了,进系统还是不显示。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就是只要只接一个主盘进系统速度很正常,挂上这个从盘后进系统速度明显变慢了很多,这又会是什么问题呢???
    辛苦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是IDE盘,先看下跳线
然后进系统用磁盘管理工具看能找到盘否,或者用其它类似PQ之类的磁盘管理工具看看,是不是分区隐藏了.
再不行可以换根新电缆,还不行就可能是主板或者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IDE接口的硬盘,主从关系一定要设好,看以上情况有可能是两块硬盘有冲突,造成速度下降(主从关系包括光驱在内),主从如果跳正常了,还是不能解决.要考虑从盘是否有问题,只接从盘看能不能检测到,如果从盘有损坏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换根ID线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我按大家的指点再试试看!!!

网友:
lz应该明确一点是 , 这个从盘本来就是本机的吗??还是 。。。  如是是那就是IDE线或硬盘坏《进磁盘管理看看是否认到》。。  如果不是就直接的重新Ghost就认到了百分百认到《前提盘是好的》,这是笨方法--其实是把IDE通道该为自动重启就行了就行

网友:
从盘是本机的,进磁盘管理认不到,IDE通道设为自动了,没有,难道真要GHOST?没试过的,试试吧!!!谢谢打点。

网友:
真的是从盘有问题了,就接这个从盘都装不了系统了。
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