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运气好,零成本修好940BW

楼主(2010-01-13):
接机时开机亮一下就灭,然后有图像,无背光,再按开机键又可以亮一下就灭。故障肯定出在高压或灯管这块,于是谈好价,拆机,我的妈呀,吓我一跳,里面大大小小的蟑螂不下十只,还有些未出生的小宝宝。先处理好这些后,开始检查高压板,发现高压电容两个脚之间烧黑了,接着通电开机,发现这里在灯管灭后有小火花,就想问题一定是这里了,断电,拿出手术刀,把黑的部分刮干净后,又点了一些胶在上面,再测试,没有出现相同问题了。今天忘了带手机了,要不然上两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
星哥又开始沙发了,呵呵

网友:
维修的成本 其实包括你本人学习维修时所花的费用+维修耗时+店面租金+元件成本+平时收集资料时间及成本等
所以说你说0成本 是不可能的

网友:
很正常的画。维修吗,我认为只要敢拆,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
里面大大小小的蟑螂不下十只----你怎麼處理蟑螂的?

网友:
这个是常见的故障,也是利润最大的。
这种情况一般有:电容鼓包、保险烧、……这几乎是100%利润。

换灯管也算是高利润,不过风险大点,也劳人。

网友:
原来你们的房租店面工资都不算成本啊.

还有电费, 人工费.

怪不得你们30也修液晶了, 反正是零成本

网友:
是啊,看来真的是没有0成本了

网友:
液晶低于80我都不修

网友:
今天修了两块高压板
原现象都是无背光
次级升压电路全部补焊好了

网友:
别的不谈,胶水不要钱嘛

网友:
维修的成本 其实包括你本人学习维修时所花的费用+维修耗时+店面租金+元件成本+平时收集资料时间及成本等
所以说你说0成本 是不可能的
引用 网友A:

没错,本来就没有绝对0成本的东西.

网友:
维修那来0成本啊。

网友:
顶楼主  维修经验是长期积累的

网友:
零成本是一时的,以前的累积也要计算的。

网友:
这种处理高压打火的情况还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
能找出故障,就等于修好了一半,那就要看是坏了零件没有,要是打火漏电等不需要换元件最好不过了,谁都想零成本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