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A7

楼主(2010-01-13):
有一块845主板,检测卡跑A7,内存供电2.6v,排阻阻值正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可以去查一下其他电压正常否,

网友:
你换一个显卡看看呀/A7是不过显卡

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块板,没有上显卡也是出现A7,上了显卡就OK

网友:
刚学主板维修!都不怎么会看诊断卡!学习了!

盱眙桂林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3-12):
刚学主板维修!都不怎么会看诊断卡!学习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709-1-1.html

盱眙桂林 -10 灌水都想偷懒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

网友:
风枪烤拷插槽边上的排阻

网友:
就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电压正常 还有其他很多需要查的点
SDA,SCL总线
内存参考电压,时钟,BIOS,IO等

都需要检查排除

网友:
A7就是内存了。

网友:
打一个CUP供电和北桥供电,应该是北桥虚焊多一点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把内存槽清理下 我遇到好几块主板 都是这样解决的

A7代码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内存兼容问题;
6.
CPU座空焊
7.
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8.CPU
也可以引起跑A7.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嘛  有的话  好搞得多    RAS CAS .......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嘛  有的话  好搞得多    RAS CAS .....

网友:
把内存槽  加焊加焊   应该会好的吧   (不好意思 我是初学者  )  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