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更换电池芯(原创)

楼主(2010-01-13):
笔记本电池更换电池芯过程

第一步,拆开电池

第二步,拿出电池组,查看电池连接结构。

第三步,将新的电池连接成同样的结构,焊接引出线

第四步,找出原电池连接正负极相邻的某处,作为新电池的焊接点

第五步,将新电池的正负极焊接于保护板上

第六步,拆除旧电池,将感温元件贴在新电池上,并焊接其余接线。

第七步,处理一下连接线绝缘,装壳。

注意事项:
1、电池不要短路,一次短路对电池的伤害就很大。
2、引出线焊接在电池镍片上的时间要短,高温会损伤电池的。
3、整个过程不要让保护板掉电。保护板上有程序,掉电很麻烦。

 会员1328585300鑫豆2024-4-17 13:09

网友:
厉害 ~第一次看见电池内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用一组电池先并接上去再去年原来的。这样就不用写程序了

网友:
好像最后一句才是精华所在。

网友:
这样换后还要刷程序吗

网友:
楼主能把电池的几组线的作用说明下吗  ?   没看懂    这几个线是按什么顺序拆下在焊上呢?

网友:
如果只换其中的一节电芯怎么操作?是不是也要找一组电源并在原电池组上!

网友:
你在更好电池时不用点焊机吗?可以说的在细点吗

网友:
个人觉得电池没有修的价值了,新的现在都这么便宜了而且保的时候也不短

网友:
IBM t42上的电池照此法更换电池芯也可以么?

网友:
请问楼主焊线和铜皮掉了是怎么焊接。是用专业工具焊接的 吧。普通烙铁是焊接不上的把。

网友:
没有换过的特别注意了,最后一句表示部分电池有锁芯功能,如果换电池过程中让电池电路板掉电的话,此时电路板会认为电池出现严重的电池故障,电路板会自动锁死对外电压输出,里面的ROM芯片就要重写程序才可以在次更换电池了。

网友: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看见里面的结构,,还有换过以后不用刷程序的吗

网友:
普通烙铁可以焊接的,焊接部位用刀片刮下再上锡,焊接时间尽可能短点。

网友:
买电池的时候要求焊上一段镍片,便于以后组电池组和焊接。

网友:
第一次看电池内部的图片···
   就是接线的时候不是说的很清楚··
   要不就可以练习下了··
  请问下楼主:电芯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一摸一样的啊··

网友:
不过上次我换联想120笔记本电池的时候,断过电的,保护板也没锁死,(可能是运气好吧)也可以用的,其它牌子的笔记本电池就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组组要求统一性要好。所以要一样的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掉电就丢程序是小日本发明的。

网友:
里面是18650吧。

网友:
请从低电位向高电位依次焊接!!!

网友:
“3:整个过程不要让保护板掉电。保护板上有程序,掉电很麻烦。”那如果那里面的电池全没电了那不是换芯也没用?还有那么一回事的啊,学习了呵呵

网友:
我想问一下,电池里有记忆芯片,记录次数的,那个不用管吗?很多电池并没有坏,但就是记录芯片到达了次数才不好用的。

网友:
原来如此啊。。。以前就知道换电池芯。。换完就要刷一次程序。。老师也教的只是这样。
没多说。  我还以为刷程序时必须的 。。
原来是
如果换电池过程中让电池电路板掉电的话,此时电路板会认为电池出现严重的电池故障,电路板会自动锁死对外电压输出,里面的ROM芯片就要重写程序才可以在次更换电池了。

这个方法应该就不用刷程序了吧。。。。

网友:
是啊 现在做维修的都不换电芯了  两年前行 现在利润太低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还好,今天才为 HP X1000换了电蕊

网友:
以前拆了个电池,光把壳拆了,怕爆炸了,一直没敢弄,,,有空也缓缓试试去

网友:
3、整个过程不要让保护板掉电。保护板上有程序,掉电很麻烦。

问下新旧电池混合后  不是要对新电池本身有坏处吗?

网友:
那看来是我运气很好很好,非常好的喽???
T60P 电池耗损98%  已经到不能用的地步了。觉定换电芯。
一周前把6个电芯干下来,怕忘记画了线图。可一直没找到芯。手里有个没用的三星电池,觉定拆下看看。
(电池电路板一周没有通电)
可拆下来一量,郁闷 三星每个电芯3.8V  T60P的每个4V  顿时很失望····
但是又一想,也差不了多少啊  一个11.4V  一个12V  要是 高出来才有点怕,现在是少,应该不成问题,试试吧。
唉个的装上,封装,上好万能胶,看了看没什么别的异常了,上机
去掉适配器。开机,正常,上适配器,充电,正常···························································

网友: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以前换的效果都不好呢

网友:
我对LZ的换电池的方法有异议。
有的电池容量机器是有记忆的,如果先拆下旧的再换新的,就会出现不识别新电池或认为容量很低出现新电池充不满电的情况。所以电池需要新旧电池先并联,再拆旧电池,新电池才会被机器识别后正常工作。。。

网友:
难怪上次我拿2个IBM   T60的电池互换下电芯结,结果二个电池都没有输出都报废了,今天看到了才知道有哪个东东哎,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
有摄像机坏电池的不要丢了,里面有4节,但不定都是坏的,可以换到笔记本中,本人换过

网友:
好像最后一句才是精华所在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得着

网友:
换电芯,现在有点劳民伤财

网友:
呵呵  早就这么搞过了  电池太贵了 40块钱一坨

网友:
最后那句话才正点

网友:
电芯不一定都坏了,只换坏的一组就可以。坏电芯在换之前可以处理下,用万用表测下那组电压低了,找出来,接上电源,小电流200MA充2小时以上看电池效果怎么样,好了就不用换了,不行再换新的。

网友:
谢谢。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笔记本电池了。!!

网友:
楼主换掉所有的电芯成本可能不会低吧,和换一个新的电池价差多少?报价怎么样也不能超过新电池的价格吧。个人认为修电池没什么意义了,除非用代换下来的电芯才有利润,可是这样维修出来的电池质量又无法保证了。

网友:
换的电芯的容量,有讲究吗?

网友:
那看来是我运气很好很好,非常好的喽???
T60P 电池耗损98%  已经到不能用的地步了。觉定换电芯。
一周前把6个电芯干下来,怕忘记画了线图。可一直没找到芯。手里有个没用的三星电池,觉定拆下看看。
(电池电 ...
引用 网友C:

都是锂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充电状态不一样而已

网友:
可以学习,但是千万别把维修过的电池销售给用户,别人来修,哪怕再好的朋友拿来修,也千万别修。

笔记本电池是笔记本燃烧的最主要组件,为什么电池内会有温控与保护芯片,就是因为怕过冲,过放,温度高后起到保护作用的。擅自更换,改装电池内的任何组件,都有可能导致电池保护不良,温控失效。

又没过想过如果维修过的电池给用户,燃烧了,着火了怎么办?烧点家具还好,把人烧了呢?
不要说你技术很好,很仔细一定不会出错,SONY,APPLE技术够硬了吧,质量检测够全面了吧,不是一样出现过燃烧事件!

大家切记,可以学习,研究,但是千万别冒险赚这个钱

网友:
换电芯不写程序对于大部分电池都等于白换了,因为ROM里记载的是不行电池的容量和充电曲线,偶有电池可以通过深度冲放恢复8成电力,但是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反,电池的全新数据很难搞到手,如果能搞得懂2进制的话把关键数据归0换电芯等于买新电池,当然不同品牌的电池充放电曲线不同,最好还换一个品牌的电芯,如果以此为业建议购买点焊机,专门买些原装电池备份出新电池数据!

网友:
并非所有的电池有锁芯片功能,问题是如何判断电池有没有该功能?

网友:
买电池时候,供应商一般有点焊机,让他帮忙点焊上镍片即可。也可以自己焊接,用刀片蒋焊接处刮出新层,然后涂上酸性助焊剂,用烙铁直接焊接即可,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学习了 ,只拆过坏了的,但是没有去换过

网友:
回复一下58楼的老康维修同志。
电池组组需要电池芯的统一性很高,离散性导致某个单体故障。
多数电池的损坏都是由于电池组中某一个电池芯过冲损坏的。

如果是电池组中某个电池损坏导致的故障不需更新数据。
我不经常换电池,偶尔客户需要才换。

网友:
不错,上次碰见一个客户,他说他自己买电池芯,要我帮他拆,拆后给了我十块钱。说电池买回来了,叫我给他换,还问我好多钱。我报了80.估计现在他郁闷了。嘿嘿.....

网友:
我想笔记本的电池要很是复杂的。原来就是几个可以充电的几个电池拼起来的!
  呵呵

网友:
看人家修过,都是用点焊机焊的,用烙铁焊行吗? 电池受热不会爆炸啊

网友:
请问楼主焊线和铜皮掉了是怎么焊接。是用专业工具焊接的 吧。普通烙铁是焊接不上的把。
引用 网友D:

用强力助焊剂可以搞定的

网友:
有两点我想说一下,1、同时接上新电池,再拆旧电池,这个方法很好,但不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尤其是国外品牌笔记本电池,有些程序还是要写的,也很费事。另外,新电池组最好筛选一下,最好是各个电池内阻接近。这样效果更好。2、一般电池外壳都是一次成型的,开的话,要小心,说实施,不太好弄的。好了,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这个可能就不是你的运气好了
楼主发的帖子里面的电池应该是t60的了

网友:
楼主好资料  一直没有对电池座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