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171不开机

楼主(2010-01-13):
显示器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测电源有输出,不过输出偏高到14.36V,请问如何维修
换GM2621通用驱动板解决
不开机

网友:
解码板坏了,

网友:
怀钰
查驱动板上的供电模块,还有开关管,程序

网友:
输出虚高14.36其实也不算高,在驱动板没没工作的时候电源就没有负载。高一点也是正常的,检查一下驱动板的电源电路和稳压电路,开管电路,最后检查程序是否坏了,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以前修过的三星,LG,BENQ和其他的牌子,在电源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收到跟楼主一样的显示器 故障是 一点就会灭掉 指示灯一直亮 按上去没有反映 然后点都点补亮了 但是指示灯还是老样子
输出电压 是15 v 5。67v 在输出部分有个8脚芯片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换 应该是电压过高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 我也怀疑驱动板

网友:
测驱动板电压,5V 3。3V均正常,经用鼎科2621代换,开机正常显示图像,的确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接上后,电压降到11.66伏。但我想很可能是驱动板程序坏了,想重新烧录一下原驱动板的程序,不知是否还能按照通用驱动板的方法去烧录?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