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很快抖动 求解

楼主(2010-01-13):
一款杂版液
晶显示器一开机屏很抖动!!是不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问题!请教!!
显示器

网友:
没有测试 谁也说不好,但你可以用通用板测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不良都会引起屏抖动。

网友:
楼主.你确定高压板可驱动板都正常的情况下,看高压有没打火,或者高压变压器器输出焊点还有电容 插座是否虚焊!我见过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