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不能随意更换

楼主(2010-01-13):
一台山特C1KS UPS充电板故障,开始为整流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损坏,更换后上电发现输出电压竟然有90V,正常为41V左右(为3节12V电池充电),判断为光耦损坏(标示为P421F),将原来的白色的光耦更换为一黑色的光耦(标示为:PC125)后电压下降到50V左右,无奈从该机其它地方拆一只白色的光耦换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
王老师说过:光耦有二种,线性和非线性,非线光耦只有高、低电平之分,不能用它代换线性光耦。

网友:
P421是非线性光耦,很多光耦都可以代换。估计换上的PC125要不就是拆机件,要不就是阈值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