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d5v短路

楼主(2010-01-13):
compad5v短路,本人刚学修本本,此本本5V短路,采用MAX1632电源芯片,此芯片和周边元件都换(查)过,没坏,就不知道是什么东东造成5V短路了,麻烦各位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用小电压烧下撒,切记把电流调为0.5A 就并不多了  如有发热的就换

网友:
5v后的电容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看下是内部产生端短路 还是5V的负载端短路,一般短路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电击法,一般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产生端下管接电感断开后后面短路,我跑线路把后面测得短路的都取下还是短起的,(新手刚自己修本本),想请教一下前辈本本开机工作所需条件(电压)_____我跑线路发现此5V再通过一场管转换产生南桥的3.3V----------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就是19V转换为5V,5V再转换为南桥所需的3.3v.____
非常想知道MAX1632再驱动产生的3.3V是给谁用的?

网友:
南桥的3.3V应该是3V_ALWAYS

网友:
摸摸哪热,指定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学修本本,跑线路没跑通
请问一下MAX1632驱动产生的2组电压----3.3V和5V
都做什么用啦?
(现在5V短路了)

网友:
那2个是系统供电,凡是能用到3V,5V的地方都可能会用到。这就是主供电。

网友:
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网友:
烧吧  烧吧   有时候板是烧出来的

网友:
断开电感 一部分一部分查  最后是 南桥

网友:
大部分的ic供电都需要5v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就这么办

网友:
后端短路不是很好弄了.....从ic到led灯都它供电,慢慢烧吧,先用目测看看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断开电感的后级,再测试5V产生电路短路,还是后级负载电路短路,只有确定好了位置才好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把南桥,网卡等能见到的都拆了,还是短路的,
MAX1632的6脚SYNC  ,,12脚13脚,14脚也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