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GP 6800u 3d贴图错误!修好了

楼主(2010-01-13):
华硕AGP 6800U 128m 256bit DDR
一开始花屏,查开电容小鼓包,换掉不花
mats全PASS~~~
于是进西东测3DMARK2001
但是跑到老头钓鱼那里就发生贴图错误!花了。重启又没事了,立刻测mats 还是没有报错!如何解决?

显存降频后解决,但觉得不爽,于是刷上我上次上传的6800gt的bios,开16管!成功且完全跑过3dmark2003
下面附上两个bios

6800gt128mddr 256bit 350 400 16管6顶点.rar

华硕AGP6800u 128m 256bit 12管5顶点325 700.rar

网友:
把频率降低点试试

网友:
贴图错误只能降频吗?降频是不是一样都能解决,最主要的原因在哪?有没有彻底能修好的

网友:
这块卡已经彻底修好了~~~~降频这里能解决问题,不一定其他卡都可以~~

网友(2010-02-23):
刷一个牌子的Bios试试如果还那样恐怕GPU或显存有问题

网友:
呵呵 一般3d 贴图错误,能正常运行不死机者,可采取降频措施,必然奏效
这是显存控制器轻微损坏的症状,一般均是由于 显存项滤波电解失效,过压冲击所致

网友:
有点疑问,6800U的核心是12管线的吗?
6800U和6800gt 核心管线均是一样的,只不过U的频率大于GT的
何来的U卡刷GT的bios开16管线?
不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