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好个LED背光不亮的笔记本,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0-01-13):
接一台背光不亮的本本,但开机后屏上可以看到很淡很淡的系统画面,怀疑背光坏了,拆开后发现即然是LED的,头一回搞这个,先是做一下列行的检查工作发现背光驱动板有问题,后来找相关资料后把背光的驱动电路画了也来。最终找到了一电感脱焊了,(心中暗喜啊?今天本钱没问题了)

先声明此事不是当着客户的面搞的!已把客支开了!

网友:
这么简单呀,收了几钱呀

网友:
为什么维修的价格收不上来,就是因为客户在网上看到了类似的贴子,以后只要发现这种问题,一来就说是接触不好,加焊多少钱,或者换保险多少钱,有时候恰恰是高压板坏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好东西,这还真要忽悠多点M

网友:
价格没上来 就叫他自己去修啊

网友:
一般是几个LED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
人家看你焊一下    给你十块钱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维修行业就需要这样细心的人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十块线!扯淡了吧?用LED的都是新机呢!更何况不是人人都能拆开LED背光的!应该还能要个好价线吧?
楼主说说收了多少钱吧!

网友:
为什么维修的价格收不上来,就是因为客户在网上看到了类似的贴子,以后只要发现这种问题,一来就说是接触不好,加焊多少钱,或者换保险多少钱,有时候恰恰是高压板坏或者灯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给他说加焊20元,你告诉我焊哪里我就给你焊哪里,不管好不好都要收钱,因为焊不是修,所以不管好。修的话,是修好才收钱,但是价格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兄弟说的经典啊··
   如果用户说帮他加焊的话·就他自己说··焊那里就焊那里··一次 20元··不管好不好··呵呵··

网友:
你们一个个修电脑聪明的很,我就当着客户面动下烙铁收他几百又咋滴,咱凭的是技术,客户也知道的。我跟我师父时笔记本他就从没低过150,低了这个价他都不理人家

网友:
LED 屏现在量很少 估计将来坏的话 也和现在液晶屏坏的几率一样吧  毕竟屏呀 电压又低

网友:
请问什么是列行的检查工作?背光驱动板也在LCD屏高压板的位置上吗?

网友:
欢迎多点LED屏的新技术的帖子  毕竟这个是趋势

网友:
楼主画电路图的功夫了得。真美观清楚。看了很舒服
  楼主肯定是高人

网友:
是呀,应该说收了多少银子。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吧 这也可以啊 楼主奇才啊

网友:
呵呵 没有必要对着资料这里查哪里查的  要是我拆开后直接测电感有 二极管 或者 电阻和电容 实在搞不定 呵呵再去查资料 楼主的电路图画得很不错 一个就是做维修的好苗子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