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忽亮忽暗啊。

楼主(2010-01-13):
手头有块杂牌FX-5200 128M 按到主板上后都是颜色很暗,用手动动后面的显示器插头就变亮,请问是哪里的原因,需要怎么解决啊?
显卡

网友:
可以試著把接頭的部分重新焊過.......

网友:
不像是显卡的问题,倒像是显示器数据线接触不好,很好解决,线坏换线,显卡的问题换接头。

网友:
这个现象很明显的,我今天就遇见了这种情况,换了根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和显卡的信号线出问题了..换来试一下

网友:
有时,行场信号接触不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自己先动手测试一下,很简单的问题先自己搞

网友:
显示器确定没有问题,感谢各位回帖的。

网友:
先把问题锁定一下 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 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