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中

楼主(2010-01-13):
我是个新手,不怎么会修,现有一块775   P5V5P-MXII主板,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我插上诊断卡后,是不开机, 开关还有3.3V  ,怎么点 都不开, 用镊子划了一下I/O  忽然开机了, 而且还亮了,复位还关用,就是POWER 还是不管用,关不上了。  请教请教高手们 我该修哪里啊?

网友:
关注此帖下,帮楼主顶一下吧,因为我不很懂这个问题,呵呵。

盱眙桂林 -2 不懂就看看吧,不能灌水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开机电路损坏,应该就是IO坏了,可以这主板是IO控制开关机的。换个IO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我也觉的是I/O有问题,可是I/O  是F71805F的!  这样的I/O我没有啊! 要是83627 或8705我这挺多!  能不这个I/O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不可以的,跑下开机针到IO的电路,如果中间没东西就可能是IO了,如果有东西测试看有没有低电平进IO的开机脚,没有就只中间有东西坏了,或者IO虚啊

网友:
我查了啊!没有坏件!   开机电压还有,3.3V 就是开不开机, I/O没有那个型号的啊! 要是有不就能换上试试了么! 哎! 哭!!!!!!!!!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io坏了 你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没有这个I/O 你就加焊试试啊

网友:
不是有的跟IO,有的开机电路跟南桥都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