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机器CPU无复位

楼主(2010-01-13):
东芝A80的机器进液拿来的时候开机后,电流上到0.11,量少电压,查了下SUSP信号没到,南桥有进液现象,直接换了个FBM南桥后,开机后电流到0.8不显,上CPU假负载测得电源好信号1.03V正常,CPU复位信号不出,测南桥发出PCI复位信号,已经输到北桥,可是北桥就是不发出CPU复位信号,换了北桥故障现象依旧,请各位大虾分析一下思路.

网友:
注CPU复位点对地阻值228左右,北桥拿掉量过到南桥的复位点线路通

网友: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各供电电压,参考电压,CLK····

网友:
好的,收到,今天我再试下,有结果再上来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量一下北桥的时钟到了没有,也许跟时钟有关。

网友:
把北桥拆掉CPU复位就正常了,只是不跑码,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