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IY焊台上加热如何得到均匀的热风

楼主(2010-01-13):
自己DIY的PC410+8205组合,测试发现风嘴温度不均匀,误差很大,温度高的部分肯定容易坏芯片。网上找到了司登利的发热芯,不知道用这种发热芯改装效果会如何?

网友:
能否把风嘴搞好点呢

网友:
把风嘴改变一下,,,,不要让风直接吹芯片

网友:
风嘴应该做的像852的那种,可以减轻直接加在桥上的温度

网友:
见过有带旋转风的风嘴,可能用起来会好点

网友:
多加几层钢丝网,呵呵,均匀热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办法,密密的钢网最好了

网友:
还是想办法做出旋转风的风嘴 旋转风肯定比加钢网效果好

网友:
哦哦 原来如此 不过 如何装 钢网上去呢? 旋转的风 貌似不太可能吧

网友:
1、旋转风
2、密网眼风嘴

详细说明一下,1、旋转风是很容易实现的,在风嘴上部,加一个固定的、类似风扇的钢构件,出来的风就旋转了,不知道楼主能明白不。如果还不明白,你看一下,司登利的超级旋转风风枪出风口就可以了。2、我就不多说了吧,在风嘴3毫米的地方焊一个网眼钢件。

网友:
8205+钢网风嘴效果好像不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支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