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K8V8S 754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10-01-13):
回收一片顶星TM-K8V8S 754 VIA芯片组主板,上U测试不跑代码,观察主板BIOS动过,BIOS型号为49F002,一看这么老的BIOS,值得怀疑,观察PCB布线,很明显1脚为复位脚,32脚为供电脚,去查49F002 DATASHEET,也是一脚复位,32脚供电,看来是原来的,上电测复位脚电压(之前上电已经测得PCI  CPU IDE复位,电压正常),0.4V,很明显不正常,跑电路,此脚经一个0欧姆电阻连到IO IT8705F GXS 的75脚,拿下0欧姆电阻测的75脚电压为0,那究竟是IO损坏,还是外电路把该脚拉低,或者又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让IO没有正常工作呢?我想到自己可能有这个主板的图纸,但是我没有去找图纸,直接更换IO先,因为毕竟更换IO几分钟就能搞定,焊好后完全可以让别人看不出来(自己的板总是有这么多的顾虑),找个一样的IO更换后,冷却后上电,已经正常,此板修复。
   总结:1基本功很重要,如果是刚开始修板那会,我一定是根据图纸或是DATASHEET,确定是IO的故障才会去换   2各种维修方法要相结合,灵活运用
         3 有些东西应该记住,比如IO那几个上电有关的引脚,BIOS的复位,片选,但我总是记不住,每次都去看图纸,大概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呵呵,今年才28

网友:
楼主搞维修很多东西只有换了才知道呀/看图纸要时间呀

网友:
是的,不过有时候有些东西要确定后才换
举例:1 我有个主板,IO是W83627EHG,故障现象是不复位,我怀疑是IO有问题,看他的PDF资料,其中关于70脚(印象中应该是)的描述(英文的):当3.3V电源正常后,此脚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而我通过测量该脚是低电平,排除外电路拉低,那可以很肯定是IO坏了,我更换后就好了
      2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桥坏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确定桥坏才去换他,而不是仅凭怀疑,因为换桥比换IO费事多了

    所以我才会说,多种方法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