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了一台技嘉AM2的主板问题是短路,客服的电源烧了,但是我以为只有电源坏了,换了一个电源通电开机后看到显卡边上冒烟,马上断电用万用表测有2个场管坏了,在把2个场管换了后在测其它的地方场管没有坏的在开机,开机后就保护,看了一下南北桥是在一起的呀.我上万用表测桥的边上电容0.04各位说是不是桥坏了呀请问下一步怎么去修呀/下面有主板图

网友:
你不插CPU供电的12V会不会保护?如果想知道桥是否坏就打阻值.

网友:
基本上是桥OVER了

网友:
你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NF520桥 容易出问题,今天才修了一片

网友:
看到这个板都有点怕了..自己用的是 m55s-s3 1.0V     外观基本一样, 显卡旁的几个管子比 南北桥 发热还大很多....  板背都黑糊糊的....   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 IDE 不正常 不能正常识别光驱,  NF550 桥挂了...

楼主出现这个问题 可以加焊下桥 是不是过热氧化了还是脱焊了, 0.02 的阻值 估计不用加焊了,直接换桥吧 八成都是桥挂了..

网友:
菜鸟帮不上忙,只能帮顶了

网友:
这个板经常遇到桥烧的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的呗!

网友:
测出那样的值不一定就是桥坏。具体问题还要测量才好,有短路的板子不要盲目的通电。测试没有短路的才能通电!

网友:
很有可能桥坏了,这种520可容易坏

网友:
送你张电路图,慢慢测。。

网友:
打开密码为:rmadept

网友:
12V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winson_tang你那个图加密了呀打不开

网友:
这个系列的板子问题太多了~~~~~~

网友:
量下,那两个烧的MOS管中间转出的VCC1-2有没有阻抗有没对地,控制芯片是W83302G如果没有的话,电压有没出来,没出来,量下内存电压有没内存槽边也有个8330G,位置是WU4,控制内存电压的,此电压正常后才会有 VCC1-2和VCOR.
另此板一般BIOS最多,其次就是桥。 量下桥旁边的电容,和 1117的三极管,对地的话就桥挂了。

网友:
如果摘下桥,重新做还不行,桥应该就挂了

网友:
0.04 应该是桥少了吧!

网友:
换桥会好 先拆下量量

网友:
W83302G有5V控制显卡边上的2个管子呀1117的三极管也没有短路我也测过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