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1-13):
BIOS型号29LV800CTTC  我用希尔特580U和希尔特3000U都试了都无法刷,编程器中只找到对应型号是29LV800CT我想问一下大家平时刷这种bios是如何刷的!华硕A8 W7 HPV3000 都是用的这种V3000的后缀29LV800CBTC

网友:
看看我用的编程器   我用过多种编程器   还是现在手头上这个好用点

网友:
我的也是希尔特的580U,这个编程器是可以刷绝大多数的芯片的,包括你说的这个芯片

网友:
有CT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有的不需要将型号全输上的。台机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
580和3000U是可以刷这芯片的

网友:
我的580U也能刷啊

网友:
最后的字母不用管它

网友:
多谢了!问题已解决!座有问题!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