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显卡正常,PCI-E不亮,跑7F

楼主(2010-01-13):
ASUS p5sd1 此板修过,PCI—E边上的电容换过,但焊反了,华硕的电容是反接的。重焊,插PCI-E显卡不亮,显卡是好的,跑7F。用PCI显卡进系统都没问题正常,各供电正常。BIOS设置没问题,找不到此板的BIOS也就没有试刷。无思路求解。谢谢
华硕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补充,插上PCI-E显卡,跑到2B是有一长两短报警,但能过
谢谢楼上,我加焊下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一长两短报警 加焊后OK

网友:
应该是北桥 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会好

网友:
把北桥供电管换一下吧。

网友:
测一下PCI-E的电压 时钟 复位这些这些 没问题先打一下数据线耦合电容的值看看 打两次 一次打靠近北桥这端的 另一次就是夹着耦合电容打 BIOS可以去驱动之家找 最后选择加桥

网友:
有时候像这些奇怪的问题就很难找了!

网友:
加焊后,也不报警了,干脆不跑码了,重植再焊也不行郁闷死了,看来焊接技术不行啊

网友:
加焊北桥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