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检测没问题 兼容性能差

楼主(2010-01-13):
部分512内存(256背面加颗粒或直接翻新的)在865主板上用RST检测没问题也能正常使用,在VIA SIS甚至845的主板上都点不亮 频率266 333和400都刷过不能解决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点不亮
翻新
主板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内存.这是翻新的.一般英特尔的板都不能用.VIA,SIS可以用.但有一个零欧电阻要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