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硬盘 AMNF灯亮红色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到一机器,硬盘插在机器上不能引导,LOGO后就不动了,然后取下硬盘,
把硬盘拿到MHDD上检测,出现AMNF灯亮红色!
本人对硬盘也不了解,请高手解决下!
硬盘

网友:
先看看到底认不认硬盘!!!

网友:
先看看认不认硬盘
就在主板BIOS里看的到

网友:
擦除一下 试试.....
不行了 都不可以 修了
erase

网友:
硬盘挂在我的机器上,硬盘信息都能看到,文件都能打开,就是不能引导!

网友:
硬盘上有些扇区的地址mark都找不到了,这些扇区往往出现在系统区,这个硬盘不可能引导,除非修复或者把这些扇区加入G表、P表。少的话可以用THDD加G表,多的话不用专业工具基本不行。
同时要指出,修复操作可能会影响现有数据安全,数据必须先备份出来。
判定:此硬盘离完全失效已经不远。

网友:
引导区坏了 你可以低格一下看看 这个硬盘含能用一段时间 记住重要的数据不要往上储存 哈哈

网友:
张先生, 谢谢,你分析的很好,等下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