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求助

楼主(2010-01-13):
各组电压和阴值正常,CPUPWRG和PCIRST正常,但CPURST只有0。27V,应为1。04V
南北桥都已换过,故障依旧,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网友:
遇到过一个  是短线了,进过水 在北桥跟联想芯片之间通信的一条  还有就是CPU复位不正常 查南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
主要量DMI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