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刷BIOS的办法?求指教

楼主(2010-01-13):
  想问下那位有经验的师傅··
  就是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刷BIOS··可以不可以用另外型号的主板刷啊。:就是先把这个要刷的BIOS程序烤进盘里··然后在DOS下运行·
   热插拔BIOS 。把要刷的bios装进去··然后刷···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不可行··求指点·
那位兄弟刷过的··成功不成功啊·?
                         进来说说···

网友:
你来这个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这个论坛里的朋友都是用编程器搞的。这个问题应该到BIOS网站上去看看或者问问,那里的人大多数玩这个无编程器的。

网友:
热插拔是可以的,不过不建议这样,搞维修的编程器是必备的

网友:
能进系统则安个虚拟软驱在DOS下刷,不进系统则用软驱在DOS下刷。

网友:
  想问下那位有经验的师傅··
  就是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刷BIOS··可以不可以用另外型号的主板刷啊。:就是先把这个要刷的BIOS程序烤进盘里··然后在DOS下运行·
   热插拔BIOS 。把要刷的bios装 ...
引用 网友A:

不用编程器,你要让板子亮了才行。

咱维修的,那个板是亮了的才刷BIOS?

所有吗,还是找个编程器吧。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x谢谢张老··过完年准备搞个编程器··不知道那款好点··张老凯越指点下吗? 2# 张先生

网友:
http://www.rebios.net/ 这个网站的都是 BIOS的信息 。 对你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我试过好几个了
呵呵
都OK

网友:
老式的主板可以再DOS下刷 ASUS的我试过成功刷好

网友:
你如果是开店子做维修的,还是要准备编程器,如果只是自己玩玩,那就热插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想自己开店做做····看来还是买一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