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2 显示一下LOGO就掉电,

楼主(2010-01-13):
明基 S72  显示一下LOGO就掉电,什么问题啊,,,,有遇到过吗,,此机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LOGO就掉电应该是保护了,先把屏断开看看,分清方向,检查何种保护所致

网友:
查下按键有没有问题,明基的按键问题占一大部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拆掉屏一样会掉,,每次都这样,,很有规律的掉,,,

网友:
判断南桥,,有何根椐吗,,

网友:
应该是有哪里漏电了吧,

网友:
最初也有想到电容漏电,,,最多见的当然是,CPU这边了,,,附加了一个大的有极性电容,,,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望各位同行再给点建议,,,

网友:
是那个芯片虚汗了吧

网友:
如果每次都 是到一个地方断电,可以看看按键是不是没有归位,或者开机芯片有问题,还有BIOS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比如虚焊,以前有一台机器,轻微的一碰就断电了,碰的位置正好是硬盘的位置,但硬盘接口搞了半天还是好不了,后来加焊了下南桥就一切正常,即使花点力气拍也不断电了

网友:
掉电怎么个掉法? 掉了后能直接再开吗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掉完后,,开机直接再开,,,,至于,,虚焊,,,也有针对性的按过南桥及其它芯片,,,,在加电过程中,,,,掉电位置及时间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客户最早说有换过,CPU ,,,,以前有遇到过此问题,,,换个U好了,,,,现在再换也不行了,,,,我用测机的U也一样,,,,会掉,,,,,,至于南桥,,,,不是没可能,,,,,,我只是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还是不要盲目的动桥,,,,,,(在这方面深受其害)我还是有点担心是电容,或者电压不稳电压保护,,,请问还有没有同行的高见,,,,,讨论下,,,

网友:
如果插测试卡测的话,应该是跑到48掉电的,建议加焊显卡~~~

网友:
亮机后掉电,,,怎么会跑48     显卡虚又怎么会每次都亮,,,,

网友:
此机停滞维修中,,,,,期等良方,,,谢谢,,,,,

网友:
显卡散热不好,一进LOGO开始容易发热虚焊。最好重做显卡(做无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知道S72跑卡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就亮了吗,难道显卡虚就不可以亮吗,我修的S72的主板不下100pcs,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下结论~~~
S72跑跑卡跑到41就屏亮了,明基7000,S72,S72G这三款机型板型很类似,都是独立显卡,却没有和散热铜管连在一起,只是靠一个散热片自散热,大家都知道独立显卡的散热大,显卡虚这个是很正常的

网友:
18楼兄弟,,,你以前遇到过,,,,跑48   掉电,,,是杀显卡修好的吗,,,插上代码卡,,,这台也是跑48

网友:
LOGO掉电 或刚进系统掉电  这样的故障涉及的范围很广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北桥 显卡 南桥 有问题都会掉  EC不良也会掉  CPU供电不稳定电容虚焊漏电也会掉  甚至温控芯片不良也会掉 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家在这也只能是做个建议  比方有人生病了  人不去医院  只要代个话 说病人头痛 那医生怎么看这个病呢 一定会说请把病人带到医院 我们给他做个检查看看再说  搞不好还要做CT等等

网友:
用示波器看电压谁先掉

网友:
看下是否温度保护误码动做

网友:
等等待结果呀

网友:
显卡已加焊,,,并推动,,,,故障依旧,,,

网友:
此机还在纠结中,,,,望各位再出高招,,,让小弟去操刀,,,,,,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款机子,故障一样;可以开机,只显示LOGO,电流升到0.88后掉回0.2,重复开机又一样。桥、显卡都加焊过。依然没解决,跑代码24后掉电

网友:
我就见过AMD 的U开机了还会掉,

网友:
LZ不妨换个南桥试试,再不行可能就是显卡了。我前几天碰到一台是ACER 5580  的机子,也是出现Windows 画面,就反复重启,最后加焊显卡好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帮到你,修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