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865PEAL主板报E0,有连续“哒哒”响声

楼主(2010-01-13):
MB-865PEAL主板能加电,插测试卡,显示“E0”,有连续“哒哒”响声。怀疑内存不良,更换全好DDR1内存,故障一样;测内存主供电为2.49V有点低(数字表测得)、辅助电压1.25V,正常;时钟电压为1.18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为4.33v,不知是否正常?,到此,不知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主板

网友:
刷过BIOS了没有?

网友:
系统总线应该是3.3V吧

网友:
我查过不少资料都是说:系统总线电压在2.5V或3.3v。但我在内存测试卡上测得此电压为4.3V,不知是不是用测试卡测电压会变化?

网友:
是的,对比其他的865PE主板,发现内存插91PIN、92PIN都是3.3V(在正常主板上所测),以前很少去测量此脚电压,一般都是测量主电压及辅助电压。但知道它不正常,而跑线路却找不到它到什么去,只发现它与时钟芯片的管脚电阻值比较你,只有十几欧。

网友:
今天没事又拿出此板来检查,跑线路测得:内存插91PIN、92PIN通过330电阻与振荡芯片管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