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插电4A短路,该拆都拆了,还短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个DELL D610独显本,一插电就上到4A,拆机后发现19.5V主供电对地了,拆了1999和1645,还有阻值为0的场管和电容,CPU供电芯片也拆了,最后还是没有排除,我在本论坛还下了D610的点位图,可惜是集显的,不太一样,保护隔离都没有找出来啊,请大侠帮我看下吧,这里有点位图,同时方便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DELL D610 JM5.rar

网友:
好多都是电容或二极管短。。。仔细排排。。实在查不错可用烧断法。
就是把电流表调到3V。用表笔借接电流表。红接正。黑接地。
然后红表笔点短路的地方,黑表笔接地。。
然后摸摸板子有没有特别发烫的地方。。。。有就基本是那个的问题。。
没的话把所有短的都拔掉。。。
还短的话就没辙了。应该是板层里面短了。。。。

网友:
板子没进水吧,有些事夹层短,如果没进过水
主供电在进入每项供电电路好像都有一个黑色电感,挨个把电感断开,看看是哪个供电电路引起的问题
估计你还是没拆全啊,还有插上电停3秒钟左右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冒烟或发烫啊
我碰到一个主板也是把觉得该拆的都拆了,还是短路,插上电烧主板就是没有冒烟的也没有发烫的,(保护隔离上的元件除外,那些肯定会烫,为免烧坏他们,可以直接在主供电上加电烧,不经保护隔离)后来仔细查找发现在拆电容的时候不小心在主供电很小的那个滤波电容两端连上了锡,导致坏电容已经拆了,还短路这呢

网友:
电击法,试试看,

网友:
有遇過電容損壞短路 , 測許多零件都接地 ,我的方式裸板插上電源供應器(原廠)約 10-20 分鐘後 ,不用開電源此時插上電應該就已經短路了 , 再以手輕輕感測零件有無溫度不同 ,  基本壞掉的電容與好的會相差個10幾度 , 應該不會燙手.

网友:
把电流调到3A多,直接通电以最快的速度到处摸,看哪个热就是那个,一般都是电容和MOS管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  烧

网友:
就在DC接口接上稳压电源,把电压慢慢调高,到2A电流左右时你会发现短路的元件发炙,你就慢慢摸吧

网友:
只有把电路化整为零,分开来测试,比如楼上说的拆电感,各个单元电路一个一个的测试对地阻值

网友:
PCB板短路了吧

网友:
这样的板子是烧出来的

网友:
很明显还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用点烧法 还可以的 我用过 修好几块了 短路时间不要太长哦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在这里逗大家玩呢! 19V对地短路了 为什么接电源是4A 不是5A 难道你电源设置的是4A , 短路了为什么要先拆1999和1645 ? D610 也就是容易烧CPU供电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天接了一台戴尔D600 机器,原因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5A 不用看都知道    +3VALW       电压出问题了 跟客户报价180    应为别人带上来的要中介费50块。废话不多说拉拆机动手吧!  把主板取出来光板   L77电感焊盘都没了  D108击穿了  不用说了LPC47N254 八成烧了   到BIOS的30。31脚    一口气把上面的4个问题一次性换到底。

        换完了还是不触发 待机都没有  Q49  4脚高电压  没理由保护啊  找线路R30 电阻47K变成 370K拉   换了Q49 5678脚有电压 过去了 现在待机0。01  心想哈哈 修好拉

一按开关靠还不可以触发,在查PDF把    MAX1632的23无高电压   他的电压是由U73 7SH32

经过1K电阻 过来的    U73的供电是由+RTC-PWR 3。3V提供的   很明显有进无出  直接把他的45脚连在一起     在看看 23脚有电压了   按了一下可以触发了!~      收钱吧

网友:
先烧吧,这方法会较快,如果一个个拆,有的麻烦,烧不出,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