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00gt神戈

楼主(2010-01-13):
昂达8600gt神戈 256m DDR3  花屏!测得c通道0-64全错,但是C通道显存全换了(2颗),测试结果没有变化!,于是加焊GPU,结果不变,如何关闭C通道呢?看帖有人拆下8500显存排阻就关闭了一个通道,不知可行不?gf4.5.6类我就知道可以但gf8类不知如何

网友:
把那通道的显存供电..断了就可以了吧..

网友:
断开排阻一试便知。

网友:
仔细观察了一下显卡,A通道的显存颗粒竟然没有排阻,C通道的就有,一个0欧排阻,一个 121 的排阻

网友:
C通道全部排阻和显存都拆下都不行,有人有双敏8400gs玩家限量版的卡不?备份一个跳线后的8600gtBIOS给我好吗?

网友:
维修主板的原则。

P5P800 SE.rar

第八课 复位(RST)电路.pdf

内存维修工具 SPD.rar

微星工厂主板维修资料-Power On 时序.rar

微星工厂资料-AM2 940假负载制作方法.pdf

效 时380B型热风返修站工艺参考曲线.rar

559 Bytes,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主板上最基本的 Power Sequencing.pdf

主板维修培训教材(时钟电路篇).pdf

网友:
昂达8600gt神戈 256m DDR3  花屏!测得c通道0-64全错,但是C通道显存全换了(2颗),测试结果没有变化!,于是加焊GPU,结果不变,如何关闭C通道呢?看帖有人拆下8500显存排阻就关闭了一个通道,不知可行不?gf4.5.6 ...
引用 网友A:

从 6系列就不行了,包括5系列的一部分 也行的

靠bios控制

可以刷r入  64bit  的 84gs的 bios 试下

网友:
好东西,好共享,膜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这个bios?上传一下好么?

网友:
不好改的,最好备份好原来的

网友:
已经试过刷双敏8400gs 128m 64bit 两颗显存DDR3的bios,但是还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