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13):
主板不工作,检测卡复位灯只复位一下,DDR1代的内存,内存供电场管供电2.5V,内存槽供电只有1.2V左右,CPU风扇刚开始不转,等复位灯闪过后几秒钟才会转,开机排针只有3V左右的电压,CPU供电和芯片组供电都正常。
请各位大虾帮帮小虾米,在线等!!!内存供电场管和芯片组供电场管都换过了~~~

网友:
是桥空焊了吧..你压着试试..这款板有桥空焊的毛病..

网友:
用手压一下桥试试,这种现象就是桥虚焊和桥供电不正常。

网友:
按桥试试,行的话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