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风枪温度?

楼主(2010-01-13):
今日我接到一个客户的机器、北桥虚焊了的,后来就去加焊、、最后发现板子鼓包了,,
唉、、
导致板子不开机、、
又一次教训,
我想问一下高手们、你们是有什么技巧的?
不开机
技巧

网友:
温度好了,手摇的速度就快些,建议买BGA机器吧,风枪就算吹好了,机器也用不长久的

网友:
风枪上有调节温度的旋钮,扭一下就能调节! 但 做BGA 用风枪 是靠功夫的 ,没有手感 是拿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