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电源问题

楼主(2010-01-13):
我有一个扫描仪电源没有电压,拆开后查了发现里有一个玻装二极管短路了,型号为B1-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请问它的参数是多少?
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不对,要报全字母,或者说明一下在电路中的具体位置。

网友:
是不是保险丝啊!有一种很像二极管的小保险丝。

网友:
扫描仪电源型号:HPW-2015U   ,输出+15V  1.33A
那个玻封二极管上面只有B1-2字样而已,不知道是什么管啊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标志是什么,如果是ZD就是稳压管。跑电路,从周边电路猜测大概参数。最简单就是找电容。

网友:
我那扫描仪电源还没有修好啊,都急死人了,那稳压管B1-2又买不到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好?里面所有关的都量过了没发现坏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
所有关的都量过了没发现坏,会不会太早了点.虽是小巧的电源,修理好花费的精力也不少!这是多年前修一个12伏1.25A扫描仪电源的笔记,道是没有碰到二极管坏的,希望有点用
扫描仪12伏1.25A电源零件列表
2.2M      R1
56k       R2
510K      R3
510K      R4

82欧      R5 损坏
33欧      R6 损坏
1.5k      R7
120欧     R8
120       R9
3.9k      R10
1K        R11
0.1Uf安规  C1
0.01       C2
33UF/25    C3
0.01       C4
220P       C5
0.047      C6
0.01       C7
2200P      C8
1000UF/25  C9
100UF/25   C10
0.1        C11

整流管HER502带磁芯D7
A23               Z1
稳压管   15 2     Z2
13005             Q1
UTC1616a          Q2
TL431             Q3
光藕V307T         PC1
压敏JN102M JNC    cy1

4148      D6

FR107WEJ D5

网友:
貌似双向二极管

网友:
这个玻封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全型号是U1ZB12,一般为东芝产。

网友:
修过扫描仪电源但都不会留意那些元件,是在不好意思,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