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ZF-770MD维修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这台显示器据客户反映刚开始是有时候闪烁,到最后直接不显示了,接手开机刚开始有一半OSD菜单闪烁一下,显像管上方有亮,过一会就保护了。
   刚开机的时候测量尾板的G1、G2、R、G、B、H电压感觉都是正常的,保护之后G1和G2电压都没有了,此显示器尾板功放芯片是LM1237,找了个1247代换结果仍然是照旧,不知道下一步着手从哪个地方开始查(目前手里面也没有此型号显示器的电路图,哪位大侠有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
同时行电路也应当是保护停振了

网友:
应该是的,行管是东芝的C5437,拆下来检测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上面半屏显示一般都是场电路的问题,但是保护就有可能是刚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重点检查场扫描部份,应该是保护了,所以G1和G2的电压未工作,此时行电路也是停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