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联想C466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到一台进水的C466,发现最近进水的机器太多了!拆开后发现主板大面积进液腐蚀很严重,而且洗板水都很难洗净。折腾了一会,通电,待机正常,出发电流只能上到0.18。看图纸发现5VS ,3VS,1.8VS。都没出来!U28的控制脚应该是个高电平过来,R483左端明明有19V可是右边却没有!难道被拉低了··待续。下班了

网友:
呵呵调戏人啊,怎么也不写完啊,宝贵经验学习下撒
还是得感谢啊

网友:
5VS是由5VALW转换来的 你5VS都正常了 说明这个转换MOS管是正常工作了的  他的控制端G极就应该没问题 你考虑别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