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754主板 不开机

楼主(2010-01-13):
精英NFORCE4-A754主板  上cpu不开机  上假负载能开机   上cpu短开关针IO IT8712F-A  75脚有5-0v跳变   76脚5v无调变  换IO还是同样故障   76脚直通绿线   短接绿线可以正常点亮    请教高手啊

网友:
查南桥返回IO的线路

网友:
上cpu不开机  上假负载能开机 ------触发电路没有问题, 主要是CPU电路出问题了,上假负载查核心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1.52V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