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01-13):
笔记本,之前买回来的时候摄像头照出来的像是倒着的。然后拿回去让别人给弄好了,前几天在我这作了个系统让后有成那了。我怎么设置都没有。
求高手给个答案!会不会只能把屏拆下来把摄像头颠倒装呢?还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X55S的华硕笔记本!

网友:
晕  哥给你个高招哈哈,  去官网下载一个官网的摄像头驱动就好 了  加分哦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不可能说出厂就是倒的撒,机器不可能那么水的吧
哈哈
期待你的好运啊
弄好了跟大家讲下你的宝贝经验啊,让我们也学习下撒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先下个程序重装下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驱动里面可调的

网友:
实在没办法那就把屏拆开  把摄像头倒过来装不就可以了啊  哈哈

网友: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吧,重新装个,驱动里面好像也有设置

网友:
跟驱动没有关系啦! 我下载了些系统补丁也不行`无奈,客户把本本拿走了!

网友:
到官网上下个驱动就OK啦

网友:
不是的 我遇到过HP CQ 的用GHO 版的问题 换安装版XP的 装官网驱动就OK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有些驱动不好用,就得到官方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