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硕冷机开不了

楼主(2010-01-13):
有哪位大哥修过宏硕ZX-I945LM的没有啊,故障现像是这样的:我冷机开不了机我用风枪吹热一下下就可以开机了,我想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把它修好啊
小弟急啊````````````希望有修过此板的告诉小弟要怎么去修这块板.
忘了说我手烫的时候放IO上也可以开机啊吹桥跟IO都可以

网友:
吹哪里?是南桥吗

网友:
修好之前是什么故障?像烤桥,换IO都会出现冷机不开机的现象

网友:
你看看南桥附近的那个32.768的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就把桥和IO加焊一下,不行就换IO在试。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个主板,也不是能冷开机,有时候冷开机报内存错,把内存供电三个大滤波电容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山寨主板很难修复,估计是设计有缺憾

网友:
估计应该是南桥受潮了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即然你按住IO可以开机的话,那可能就是IO假焊了嘛,加焊一下试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