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可以买到注册版的MHDD软件

楼主(2010-01-13):
我用了很版本没有高级功能,不知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就是“AERASE”这个高级功能命令。多谢了,

网友:
2.9版本有AERASE,也不大管用。注册版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谁见过。

如果真有注册版,你即使买到,估计你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所以我估计你是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那种。

网友: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MHDD是硬盘维修圈内用来检测的工具,并不是修盘的工具,用它作为检测工具比较好交流,用的人多。作为检测工具他的功能足够用了,但想用他来修盘基本没门。

网友:
张先生说得有道理!我都是用MHDD检测,然后用效率源修复!

网友:
几个HDDEG,效率源,还有几个版本的MHDD,功能都差不多吧。一个不行的坏道。其它几个多半也没法。

网友:
修坏道MHDD不行!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修金钻硬盘还是用PC3000来修的,但是也要MHDD来清红绿块才行啊

网友:
不然那么多红绿块不知怎样才能清除掉,不知各位有什么秘密武器和方法。多谢了

网友:
擦除PC3000修复后的红绿块和修坏道的红绿块是两码事,他们不是一种类型的错误,前者是逻辑错误,后者是物理损伤,并非一码事。你最好把出错的机理搞清楚,搞不清楚就会有糊里糊涂的想法。

网友:
mhdd应该是检测和修复逻辑错误的吧

网友:
想看看MHDD的教程!

网友:
不知到那個前輩有MHDD的教程最好是中文哦

网友:
我多是用MHDD检测硬盘,有时用HDDREG修一下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