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旭日150有时不启动 (不是那个通病)

楼主(2010-01-13):
一台旭日150,每次开机都能出现开机的联想LOGO,但有时接着就黑屏了,不引导系统,反复按键盘,一会就能有缓存区满的报警声,但就是不往下进行,硬盘灯也不闪,只能复位或热启动,有时重启一次,有时需重启好几次才能开始引导系统,但从能开始引导开始,再怎么关机重启都会正常,不再出现故障。当本本关机放置一段时间(时间有时长有时短),再开机就有可能再次出现LOGO后不引导系统。
一开始以为硬盘接触不好,但有时出现故障时重新拔插好几次问题也不会排除,后来把C盘格了重作的系统,三四天没出问题(中间也时不时开机测试),谁知今天下午又一次开机后不引导,各位老师给帮着分析一下,还能是哪里的故障??     有没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关键是我暂时没的硬盘测试,很是急人

网友:
你这种问题还真是不好弄啊,我觉得应该还是哪个地方接触不好,要不你把CPU管理芯片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盘格过几坚持了好几天 后来又不行 看这个现象 还是你硬盘有问题  可能是硬盘0磁道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不管用,不过感觉能显示的话应该和CPU供电关系不大吧,说硬盘0磁道有问题到还真的可能

网友:
可以用硬盘软件检测下你的硬盘  比如MHDD

网友:
要不试试把整个盘给格式化试试

网友:
先用MHDD测下硬盘

网友:
0磁道损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 开始我焊了电源管理芯片 仍然是那样 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扔个一个同行修拉 他帮我修好 也没有给说啥原因 必定那个时候 没有水平属于很烂的那种  备受欺负 一看到你这个帖子 也激发了对那个板子的探索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吗 ! 先排除硬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