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1死机!

楼主(2010-01-13):
刚接客人台IBMX31机。开机很正常,一进到系统几秒就死机,显卡加焊过了,请教是什么问题呢?要装做显卡吗?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哦 有可能是CPU痤的问题

网友:
死记的具体现象说一下,是不是系统或者硬盘什么别的问题,既然能进系统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有散热。

网友:
CPU我没加焊过,,,因为我不想动太多东西,想准确再到了。。兄弟有试过这样问题是CPU的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硬盘我换过了,系统装了几个,CPU散热温度是正的的热度

网友:
查下各项供电,特别是cpu供电,还有cpu的散热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能准确点吗?电容的范围太大了,现在各组供电测到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U的问题,换个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