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件故障 大家帮忙分析下 头疼中找结果

楼主(2010-01-13):
我有三台电脑 用路由器只有一台能上网 其他两台电脑连接上后始终右下角显示小叉号
网线正常 8根全通 就是连上没反应啊 网线是60米 网卡没问题啊 都是新装的 ip都是自动获取
路由器把能连接的这台电脑拔出 差上其他的电脑 都不行啊 怎么调试也没反应啊 路由器我把能连接的那个拔出 插上其他的电脑不行啊 还是叉号
连接上的其他两家 显示信号很弱 平均2-3秒闪动一下
电脑软件

网友:
网线质量差,换纯铜的网线,或者在网卡属性里把连接速度设为10M全双工。再者如果压RJ45头时8根线的线序不按国标265B标准的话,串扰严重,连接信号就差。按标准线序压线。

网友:
那个是要设置IP地址,我店子不设置IP就连不上网,我想你把IP不要设成自动获取就可以了,有一台机能通过路由器上网就证明ADSL跟路由器没问题。试下吧!!

网友:
哈哈这个我知道。你把网卡的100M改成10M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个小叉的话,那就证明你的网线和电脑没连起来啊,
要是个小叹号的话,你把鼠标点到那上面就会显示"无法连接或受限制" 这样的话你修复一下
IP因该就可以了 我的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网卡高级选10m全双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