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E插槽时钟问题

楼主(2010-01-13):
MSI-9652 主板.用板载显卡启动可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插个PCI-E的显卡上去就两者都无信号输出了.可侦错卡显视代码和正常启动时一样.显卡是好的.测PCI-E的电压、复位正常,就是没时钟,电压为0。可PCI的时钟又正常。想跑线路。可只有一个点。谁能给个思路?一般PCI-E的时钟从哪提供?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同病相连呀  都是没时钟。其他正常集成显卡正常。 你仔细看了跑马都不检查显卡的《独显》。 我跑了半天也没有跑出来时钟去哪里了 。。 板子上也找不到常见的时钟芯片。要不就是ms-66、这个芯片 。或北桥提供的时钟。 我哭 我的是ms-7298

网友:
跑旁边的PCE-E 8X槽的时钟到了桥底了.估计这个16X的时钟也是桥提供.看来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