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BGA了?换什么型号好?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10-01-13):
现在的炉子修质量好点的板子还可以, 像台式机K8. ASUS ,杰微有些板子很容易变形,没有好的笔记本板子如IBM T40一类BGA做出来的漂亮,芯片与板子平行的那种了,变形的板子四边像上翘,中间向下凸,不是很顺手, 是不是好的BGA机就不容易变形了呢 ~~做出来很漂亮呢

网友:
用浴霸做BGA焊台    - -

正好

网友:
  虽然是老机器,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广州天河区那边用的多

网友:
我用效实的350

网友:
BGA机器也一样会出现变型,只是不那么严重。这要看熟练程度和板子的质量还有BGA机器等各种因素。

网友:
不是吧 1W左右的机器也会这样吗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有很多因素的,不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做维修的话!
建议买个三温区的好一点的BGA返修台吧
有铅无铅都很顺手 变形也很轻微

网友:
主要是根据自己维修量,量体裁衣,合适最好。
三温区的当然好,听说基地要出了,不妨看看。